哪位大侠,帮我解答一下PLC的指令

楼主(2014-06-12):
MOVP K8 D0

+P D0 D1 D2

-P D0 D1 D3

*P D0 D1 D4

/P D0 D1 D6

网友A:
MOVP K8 D0  //将常数8送入D0

+P D0 D1 D2 //D0+D1=》D2

-P D0 D1 D3 //D0-D1=》D3

*P D0 D1 D4  //D0*D1=》D4,D5

/P D0 D1 D6  //D0/D1=》D6,D7

上述指令中带P的说明指令为脉冲指令,仅在条件上升沿的时候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