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怎么优化啊?????????

楼主(2014-06-12):
安川伺服怎么优化啊?????????求助  求助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呢,说清楚点,不然没法帮你哦

网友B:
  什么控制什么现场,才能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呢,说清楚点,不然没法帮你哦

电机发热,想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制什么现场,才能优化?

位置控制,带传送带和滚动切刀的

网友:
发热跟优化基本无什么关系。 跟负载有关

网友:
看负载率吧,太大的话换大点的电机,KP设定为100-120左右,时间我们一般设定为20MS,我们用了上千套。要不 个参数表给你,我们也是用的位置控制

楼主:
对:   看负载率吧,太大的话换大点的电机,KP设定为100-1... 内容的回复!

好啊,我是用西门子SMART发脉冲的

楼主:
对:   看负载率吧,太大的话换大点的电机,KP设定为100-1... 内容的回复!

10500552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