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与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侠,本人第一次接触300,请问现在我需要用西门子300与上位机(软件昆仑通泰)通讯,请问我要选怎么样的通讯方式,是以太网?是DP?还是MPI,因为第一次,不知道哪种简单些,选型配置应怎么选。例如,用以太网通讯应该选什么模块,DP通讯选什么模块,MPI通讯选什么模块谢谢,我的配置是电源(307)+CPU(315-2DP)+I/O,不知道选是否正确,项目不是很大,就牵涉到称重设备。希望大侠么帮我下!

网友A:
你有两个DP接口,现有的硬件就可以实现通讯,MPI适配器(PC Adapter)的串口通讯的波特率可通过适配器上的DIP开关进行设置,且必须与上位机Set PG/PC 中PC Adapter的本地连接设置一致。

通讯线接线方式TCP端九针端子2。3。5分别与MPI232端的3.2。5相接(2与3交叉连接,5号直接连接),7和8短接

网友B:
上位机和300PLC的DP通信我没做过。

但是以太网经常使用,就是增加以太网模块CP..

不管使用什么通信方式,首先就是两者必须支持协议。

网友C:
使用MPI通讯就可以了,通讯线也可以自己做,市场上也有很多卖的。

网友D:
S7-300与MCGS可以通过以太网方式通讯,PLC侧加装CP343以太网模块。

还可以通过MPI适配器进行MPI通讯。

DP通讯也可以但需要有西门子SoftNe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两个DP接口,现有的硬件就可以实现通讯,MPI适配...

 谢谢!通讯中状态是不是MPI适配器一端的九针插孔与PLC的其中的一个DP连接,MPI适配器的另一端用与通讯线的一端MPI232相连,通讯线的另一端TCP九针端子直接连接电脑的串口。这时候通过MPI适配器来设置波特率,最后完成通讯。能否留个QQ,有问题方便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和300PLC的DP通信我没做过。但是以太网经常...

 谢谢!用以太网通讯,PLC300里面需要编程吗?还是要进行IP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MPI通讯就可以了,通讯线也可以自己做,市场上也有...

 就是PLCDP与电脑的串口连接吧。PLC内部需要编程吗?不然PLC怎么去寻上位机中的定义参数。

网友E:
   两种方法最为实用,其实你的 PLC 选择要选型的是 :315-2DP/PN 的,这样直接带有以太网接口与 MCGS 屏相连

网友F:
现在300有集成以太网网口的CPU ,用了不少,没出现问题!

网友G:
以太网或DP  都可以啊

网友H:
建议DP,MPI口留做监控!

网友I:
S7-300与MCGS可以通过以太网方式通讯,PLC侧加装CP343以太网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