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ck overflow

楼主(2014-06-13):
请问:在进行程序调试时,一段时间后,屏上会显示“stack overflow”,这是什么原因哇?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错误提示,你的程序中是不是编写了什么带有循环嵌套的宏指令?

网友B:
意思是“堆栈溢出”!翻阅“编程技术手册”、检查“梯形程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错误提示,你的程序中是不是编写了什么带有...

没有编写循环嵌套的宏指令。。只用了简单的IF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堆栈溢出”!翻阅“编程技术手册”、检查“梯形程...

“编程技术手册”是人机界面的吗?我用的是单片机与人机界面通讯,会不会是单片机的程序问题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碰到过这样的错误提示,你...

或者看一下宏指令吧,可能是宏程序陷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