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动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2014-06-13):
变频器带动永磁同步电机,是不是要用

专用的变频器,台达,日立,ABB都是哪些型号的?国产品牌的变频器可以带动永磁

同步电机吗?汇川、英威腾,欧陆、艾默生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只要是四象限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坛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实际测试结果是普通变频器(带异步电机)无法顺利带动永磁同步电机,非常容易过流。但为数众多的工程师却用普通变频器带永磁同步电机运行得好好的(但都反映启动时有抖动),并且已经用于实例,功率还达到了数十kW。

为什么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我还是不得而知。估计是有的变频器对过流的抑制能力强,即使驱动与电机没有同步也不会导致过流,一旦同步就能顺利运转电机。

但从变频器厂家手册得到的信息是,需要支持永磁同步电机功能的变频器,比如台达的C系列就支持永磁同步电机,并且设置参数时需要设置驱动方式为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起动时存在倒转现象,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看是否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