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13):
请教各位:

我们公司有一个控制器,内有一个电容,要求是24V直流输入,差不多充电10-30S就会亮灯,然后就开始正常

工作。

在客户现场,24V电压一直不够,检查发现24V的负极,到地线,一直有300多Ω的电阻存在。

后来将负极换到地线,先强制充电,然后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后来客户停机了一段时间,再开机时,就又要强制充电才可以,否则还是不亮灯。在其它客户处,就不存在这个

问题。

想请教各位,充不上电,是否跟24V负极接到地线有关?这个该怎么解决?

感谢。

网友A:
或可查接线,充电回路是否符合图纸要求。

网友B:
换个电源试一下,或测一下电流超了没有,区分24V电压低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C:
测量充电回路的电阻,再针对问题解决

网友D:
应该是电流被分流了吧,这时候如果你测量其它个别相关负载的电流应该比正常的高一些,把24V的负端与地断开,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E:
看看内部电路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