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iTOP-4412开发板如何控制LED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4-06-13):
iTOP-4412精英版上提供了两个LED发光二极管,原理图如下所示:

从上面的原理图可以看到两个LED的一端连接到电源VSYS上,另一端通过三极管接地,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可以点亮或关闭LED。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分别通过底板连接到核心板上Exynos 4412的GPIO GPL2_0和GPK1_1上。

上一章节已经讲过iTOP-4412开发板中GPIO的驱动,LED的驱动里面将会用到上一章节介绍的几个操作GPIO的函数。

LED驱动的入口函数是leds_init,其实现如下:

static int __init leds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leds_driver);

}

该函数会调用内核函数platform_driver_register向内核注册一个硬件设备,这个函数的参数是一个platform_driver结构,leds_driver定义如下: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leds_driver = {

       .probe = leds_probe,

       .remove = leds_remove,

       .suspend = leds_suspend,

       .resume = leds_resume,

       .driver = {

               .name = DRIVER_NAME,

               .owner = THIS_MODULE,

       },

};

内核调用platform_driver_register注册硬件设备的时候,最终会调用到platform_driver结构里面的probe探测函数,iTOP-4412开发板的LED驱动里探测函数是leds_probe,定义如下:

static int leds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ret, i;

       char *banner = "leds Initialize\n";

       printk(banner);

       for(i=0; i<LED_NUM; i++)

       {

               ret = gpio_request(led_gpios[i], "LED");

               if (ret) {

                       printk("%s: request GPIO %d for LED failed, ret = %d\n", DRIVER_NAME,

                                       led_gpios[i], ret);

                       return ret;

               }

               s3c_gpio_cfgpin(led_gpios[i], S3C_GPIO_OUTPUT);

               gpio_set_value(led_gpios[i], 1);

       }

       ret = misc_register(&leds_dev);

       if(ret<0)

       {

               printk("leds:register device failed!\n");

               goto exit;

       }

       return 0;

exit:

       misc_deregister(&leds_dev);

       return ret;

}

在这个函数里会使用GPIO的操作函数来配置LED的两个GPIO引脚的功能为输出,默认输出高电平。控制LED的两个GPIO的定义在数组led_gpios中,如下:

static int led_gpios[] = {

       EXYNOS4_GPL2(0),

       EXYNOS4_GPK1(1),

};

接着回到LED的探测函数往下看,接着会调用misc_register向内核注册字符设备。misc_register函数传递的参数类型是miscdevice,miscdevice被称作杂项设备,嵌入式系统中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设备驱动。在Linux内核的include/linux目录下有Miscdevice.h文件,要把自己定义的misc device从设备号定义在这里。其实是因为这些字符设备不符合预先确定的字符设备范畴,所有这些设备采用主编号10 ,一起归于misc device,其实misc_register就是用主标号10调用register_chrdev()的。iTOP-4412开发板的LED驱动里miscdevice的结构定义如下: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leds_dev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fops   = &leds_ops,

       .name   = "leds",

};

从上面的定义可以看到minor次设备号定义成了MISC_DYNAMIC_MINOR,在misc子系统里如果此设备号定义成MISC_DYNAMIC_MINOR,那么在驱动注册的时候,内核会动态的为这个设备分配子设备号。LED驱动会在/devu录下创建设备节点leds。

驱动里面提供了设备文件的几个操作函数open,release,ioctl,上层应用首先调用open函数打开leds设备,然后调用ioctl来设置led的亮灭。leds_ioctl函数的实现如下所示:

long leds_ioctl(struct file *filp,unsigned int cmd,unsigned long arg)

{

       printk("debug: leds_ioctl cmd is %d\n" , cmd);

       switch(cmd)

       {

               case 0:

               case 1:

                       if (arg > LED_NUM) {

                               return -EINVAL;

                       }

                       gpio_set_value(led_gpios[arg], cmd);

                       break;

               default:

                       return -EINVAL;

       }

       return 0;

}

通过上面的代码,可以知道上层应用使用ioctl,需要传递两个参数cmd和arg,cmd是led的状态(0是灭,1是亮),arg是代表操作哪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