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在程序中动态修改用户密码

楼主(2014-06-13):
除了在用户管理器下更改用户的口令外,还可以通过组态在系统运行时更改用户登录的口令:

方法1:画面上放置一个按钮(设置管理员权限)直接调用用户管理器,其执行脚本如下:ProgramExecute("PassCS.exe");

方法2:

1、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打开ODBC数据源管理器
2、在用户DSN页面的用户数据源中找到与当前项目所关联的一项,其名称为“CC_项目名_项目建立日期时间”,记下该项的名称
3、在脚本中加入以下代码:
#pragma code("UseGen.dll")
#include "USEGENAP.H"
#pragma code()

LPCMN_ERROR err;  //定义的LPCMN_ERROR型变量,在函数调用中需使用

if (PWGENConnect("CC_ass_04-09-21_16:35:22",err))  //建立与数据库的联接,其中CC_ass_04-09-21_16:35:22用第二步中记下的名称取代
{
if (PWGENChangePassword(GetTagChar("user"),GetTagChar("oldpassword"),GetTagChar("password"),err)) //修改密码,user,oldpassword,password分别为存贮用户名,原密码,新密码的内部变量,类型为文本变量8位字符集
{
//密码修改成功后的操作,如给用户提示等
}
}
PWGENDisconnect(err); //断开与数据库的联接
4、编译运行程序
5、与用户管理相关的函数定义存贮在APPLIB目录下的USEGENAP.H文件中,可根据上面示例自行完成添加用户,修改权限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