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应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13):
如何用CP1H控制4个伺服和3个步进,只能一台PLC,请高手指教。

网友A:
CP1H本体上只有3个高速输出,因此要么你的7个需要控制的设备只能控制3个。

既然你只能用一台PLC,那么你大概有2种方案:

1、将你的伺服换成带通讯的,然后通过通讯控制你的伺服,本体的3个输出点带3个步进。

2、使用CJ系列的位控模块,本体3个点带步进,CJ的位控模块带伺服。

无论采用上述哪种方法,无疑都会增加成本。

如果你只能使用1台PLC是出于对于成本的考虑的话,我估计你无法接受上述方案,你可以去搜搜淘宝

上是不是有集成话的步进,伺服控制板,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本体的高速输出来控制了,而是转向与本体

与控制板的通讯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1H本体上只有3个高速输出,因此要么你的7个需要控...

CP1H可以控制4轴伺服。。。不是3轴。

网友B:
CP1H本体可以带动4个轴,直接控制4台伺服,还有3个步进直接用通讯搞定。。。

网友C(2025-07-12):
本体肯定只可以带4轴,要么加脉冲模块,要么只能和伺服走通讯,

1,CP1H可以外加两个模块,CJ1W-NC4**

2,加一个485选件板,用松下伺服走 BLOCK MOTION

3,加一个EIP模块CJ1W-EIP21,走EI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