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压敏电阻该怎么选?

楼主(2014-06-13):
如题,高压压敏电阻该怎么选型?电气手册上似乎找不到型号啊,也不是很清楚涉及哪些参数。

网友A:
直接选用避雷器即可

除非你是做线路板才选用压敏电阻

网友B:
不知道你指的高压压敏电阻指的是多高的电压?一般交流的话比峰值要大一些的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