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中的编码器线速怎么设置?

楼主(2014-06-13):
590P参数中的encoder lines 和encoder rpm要怎么设置?

电机的额定转速1500PRM,用的测速机是直流的,电压为110V额定转速为2000RPM,590P面板上已经设置成了82V,现在就是机器里面的参数要怎么设置?

encoder lines 是不是任意设置就可以了,因为不起作用?

encode rpm 是设置2000,还是1500,还是其他?

网友A(2014-11-02):
具体看你怎样用,用在哪里,

网友B:
使用模拟测速机,不用设这两项啊,把测速板的拨码设对,speed feedback select选成ANALOG TACH 就行,根据最大转速1500/2000*110V=82.5v  测速板上面打到3,下面达到8,剩下的在用ANALOG TACH CAL校正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