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用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2014-06-13):
求助:

现有一台带 ABB1.1Kw的奶泵,想配一台台达的变频器,请问该选哪个型号的变频器。以前用过丹佛斯的Fc51 系列。

网友A:
按容量和电压等级选择就行了,如果没有特殊控制的话。

如果有特殊控制,得选择有相应控制功能板的变频器

网友B:
选个矢量性的  应该跟水泵一样的原理

网友C:
根据泵类型选用即可。

普通离心泵就按照风机泵类变频器选用,如果是柱塞泵就选用普通矢量变频器,

网友D:
台达E系列1.5KW变频就可以,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