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式万用表辨别零/火线(经验分享)

楼主(2014-06-13):
数字式万用表辨别区分火线/零线(经验分享)

第一步:准备好交流电源、数字式万用表、电笔

将数字式万用表打到交流AC(700V)档。。。

第二步:将黑色表笔缠绕左手两三圈(特别注意:表笔笔尖不要碰到手,有可能会触电)

将红色表笔与未知零/火线的任何一根接触。。。如下图万用表显示数值为HV009(左边)

第三步:按照第二步一样操作——黑色表笔缠绕左手两三圈(特别注意:表笔笔尖不要碰到手,有可能会触电)

将红色表笔与未知零/火线的另一根接触。。。万用表显示数值如下图:HV056(右边)

第四步:用电笔未知插零/火线的任何一根接触。。。以检验(左边)

电笔没亮。。。

第五步:第四步:用电笔未知插零/火线的另一根接触。。。以检验(右边)

电笔亮了。。。

由此得出:在数字式万用表AC交流700V档区分测量零火线的时候。

         HV(XXX)数值大的那根即为火线!!!

         坛友们可以回去试试。。。

         此处仅为经验分享。。。不作学术论证。。。

网友A:
从来都是用万用表当试电笔用,无论指针表还是数字表,一手捏着一只表笔,另一只表笔去探测。

会触电吗?只能通过微安级的电流,怎么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都是用万用表当试电笔用,无论指针表还是数字表,一手...

回老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为上策

网友B:
为什么不对地测量呢?

网友C:
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D:
过于复杂,有谁真正这样做,一般都是对地,或悬空就可分辨火,零。。。。。。

网友E(2014-11-29):
我直接一只手抓着一只表笔,另一个表笔测。。。

网友F:
同问  为什么不对地测呢?

网友G:
绝对堪称经典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F:
  对地测量就很方便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经验之谈啊!学习了!!!!!!!!!!!

网友I:
图文并茂,值得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