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楼主(2014-06-13):
用西门子SMART控制安川伺服电机,采取位置控制,实现加减速,定点停机,在25度到60度PLC , Q0.1有输出;现在定点停机(就是有个光电开关,当按下停止按钮时,停在光电开关这个位置);25度到60度(电机转一圈360度)Q0.1有输出不知怎么做,求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你好

帖子都快沉了,顶一个

有几个问题:

1、在25度到60度PLC , Q0.1有输出,是现场的检测温度吗?

2、25度到60度(电机转一圈360度)Q0.1有输出不知怎么做——是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电机只转一圈,有速度要求吗?时快时慢?还是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帖子都快沉了,顶一个有几个问题:1、在25度到...

是角度,不是温度。电机是连续转的,不管是什么速度,假设有个检测零点,在25角度到60角度有输出,别的角度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