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应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6-13):
如何用CP1H控制4个伺服和3个步进,只能一台PLC,请高手指教。相对值控制,脉冲加方向输出。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呵呵,这也太扣了吧,用几个继电器切换脉冲线不就得了

网友:
扣?我也是这样想,不用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B:
欧姆龙CPIH的Y型可以输出四组脉冲,你可以采用脉冲加方向方式。步进电机可以用分相分拍方式控制,不过要自己做简易步进电机放大器了。

网友C:
用继电器切换脉冲倒是可以,不过这样做容易受干扰,而且稳定性和精度都要降低。为什么只用一个PLC啊,一个PLC又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切换脉冲倒是可以,不过这样做容易受干扰,而且稳...

老板不肯出钱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需要继电器转换的

网友:
用CP1H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控制四个轴,另外加以CJ1W-NC413的四轴控模块

网友:
对:   用CP1H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控制四个轴,另外加以C... 内容的回复!

我不如用两台CP1H,加模块我还用发这个贴么?

网友D:
那就自己做做看看。

效果需要实践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