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泵稳压供水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4-06-13):
请教大侠;一台变频器,一个4到20毫安的压力传感器,一个变频泵,管网压力为8公斤,如何设置变频器自动稳压,怎么设置变频器参数?

网友A:
设定很简单,但是首先要泵的扬程建议100m,压力变送器的压力范围以0到1.2MPa ,输出4---20mA为宜。满足这两个条件,其它参数先测定不同频率的开环水压,再根据调解原理整定。没有清晰的负反馈概念是很难调得好。

要看具体变频器手册。

网友B:
上限,下限,PID相关参数设定一下,利用PID参数恒定在8b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限,下限,PID相关参数设定一下,利用PID参数恒定...

谢谢! 上限下限在哪调,调pid哪些参数?

网友C:
186,187这两项是关键一定设定好,

网友D(2019-05-07):
上限,下限,PID相关参数设定一下,利用PID参数恒定在8bar还有量程和要设置自由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