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4-06-13):
劳驾各位师傅请给分析一个问题:我用EB8000 Project Manager软件上传了一个程序,触摸屏的型号是MT6056i,把它保存在一个指定的文件夹里面,后来我再用那个软件来打开文件夹里的程序就是不能显示要打开的文件。后来再从(我的电脑)里来寻找这个文件是有的,我再双击这个文件就显示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xob文件不能直接打开,要用EB8000中的工具栏内的反编译后生成mtp文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xob文件不能直接打开,要用EB8000中的工具栏内的...

用EB8000中的工具栏内的反编译后显示(反编译...... 格式错误!)

网友A:
吧文件传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B:
软件版本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文件传上来帮你看看

文件怎么传? 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吧文件传上来...

你是楼主可以在管理中编辑帖子就可以上传文件了。

网友C(2014-08-11):
需要换一个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D(2015-05-28):
威纶各种版本反编译上传可以找我q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