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故障请教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侠,最近现场遇到一个棘手的事情,向大家请教一下:蒸发器的差压变送器测量蒸发器的液位(吹气式测量),上料到一定值后,就停止上料。在不开一次蒸汽的情况下,液位显示正常。但是,一旦打开一次蒸汽的阀门,蒸发器温度上升的时候,液位就开始虚高,不断上涨。在温度达到99度的时候,液位就飙升至最高值。 关闭一次蒸汽阀门,液位又马上回落,恢复到正常理论值。我猜想, 这种情况是不是差压变送器受到了温度的影响而虚高,或者是差压变送器的某个参数设定有误导致的了? 请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受了温度的影响,不要用吹气式测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了温度的影响,不要用吹气式测量就行

测的东西是放射性的液体,要改设备不太可能。 现在发现是,分离室(产生二次蒸汽)的气压上到一定值之后(吹气管是插在分离室的扩大管里),液位就开始虚高。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B:
天堂有路几十条,,,您先说说为啥要用吹气式测液位 。。。。。。

网友C(2014-09-08):
吹气式一般只用在罐体内压力较为平稳,没有结晶的地方,吹气式受这些压力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更何况是通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