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机更换压缩机居然没有抽空就加氟利昂

楼主(2014-06-14):
制冷机更换压缩机居然没有抽空就加氟利昂。
前天公司的一台冷干机的压缩机坏了,找来人给换了压缩机后,居然没有抽空就直接加注氟利昂了,不知道这样做有何危险?

网友A:
制冷效果差,机器运行温度高,耗电量就增加。

网友B:
目前安装空调的,根本就没有抽真空的做法!

网友C:
空气湿度大的话,就会出现冰堵现象,冷干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会制冷了,关掉电源后几个小时开机就又会制冷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讲解,辛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气湿度大的话,就会出现冰堵现象,冷干机运行一段时间后...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