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金属浮子流量计故障

楼主(2014-06-14):
现在工业中使用最多的流量计是金属浮子流量计,因为金属浮子流量计具有结构简单,维修方便,防腐蚀,远传数据传输等优点。金属浮子流量计在使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故障,比如经常卡住、波动,指示不准等,了解掌握金属浮子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有利于对金属浮子流量计的维护和检修。

在金属浮子流量计维护检修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现象是仪表卡住不动,不能显示实际流量。根据金属浮子流量计的结构原理排除故障的方法如下。

远传显示故障

金属浮子流量计现场维护检修时,经常是看到流量指示不变,固定在某一数值。此时第一步用“分割法”分析是显示表电路部件故障,或是DCS控制室故障。快速判断方法是,将就地远传显示部分改变其与转子部分上下相互位置,模拟浮子动态流量时状态。此时金属浮子是固定不变的,利用浮子磁性原理,显示器内的随动磁钢与浮子耦合联动如果是浮子卡住不动,移动显示部分其指针能够正常改变显示,证明显示部分正常。如果指针不能改变查找远传显示及信号电源故障。故障原因有以下方面:

1.指针抖动

(1)金属浮子流量计指针因为管线和介质波动会产生轻微波动;

(2)管线和介质因为操作压力不稳产生稍大波动;

以上故障可以和控制室联系查找操作原因,调整工艺参数稳定压力,温度流量,增加金属浮子流量计阻尼,改善工艺环境使流量计稳定。

2.指针卡

(1)震动,在其它设备检修或仪表检修时碰击仪表指针变形松动,使指针变形不能反映实际流量值。处理方法是:用同等型号显示表替换安装调整;

(2)金属浮子流量计玻璃面板损坏挤压指针卡住。处理方法是:拆开显示表更换玻璃面板。

3.信号电源故障

(1)信号放大转换部件损坏故障;

(2)螺丝松动线路传输故障;

(3)DCS控制站接线端子故障;

(4)控制站I/0模块故障。

排除故障方法是:用“分割法”在控制室控制站盘后端子测量电压DC(1-5)V,分析判断是现场故障还是控制室故障,故障率最高是端子螺丝松动,紧固螺丝故障可以排除。故障不能排除可以按端子线号查找DCS测量模块故障,查找模块故障指示灯,看是否有故障,也可用“替换法”更换同型号测量模块替换,看是否显示正常。

 作为流量计厂家,常州成丰不仅在质量上做到精益求精,在售前售后服务上也尽到完美,站在客户的角度想问题,用最快的时间回应客户的疑问,解决客户在使用中的出现的问题,客户的满意才是成丰的动力,因为常州成丰始终相信:客户的信任,客户的满意才是我们的发展基础,才是我们进步的推动力。

="�-i�^�0)�0; font-family:'Calibri'; " >⑵ 介质在安装位置应该满管流动,避免比满管及气体附着在电极上。

⑶ 对于液固两相流体,最好采用垂直安装,使被传感器衬里磨损均匀,延长使用寿命

⑷ 流量计安装位置介质不满管时,可采取抬高流量半后端管路的方法,使其满管,严禁在管道最高点和出水口安装流量计。(见图)

⑸ 修改管道的安装方法: 当介质流速达不到要求时,应当选用较小口径的流量计,这时应使用异径锥管或修改部分管道,使其与传感器同口径,但前后直管段至少须满足:前直管段≥5DN,后直管道≥2DN(DN为管径)

⑹ 前后直管段为流量计前≥5DN,后端≥2DN

选择适合电磁流量计安装的位置以及按照说明书上的指导正确规范的安装电磁流量计,才能够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平时使用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