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自偶降压启动 关于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4-06-14):
有一台25KW的水泵用的是自偶降压启动,在时间继电器转换之前 电流表上电流为0.这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是那的问题那?我看了柜子中的的元件在启动的时候动作都 正常……

 请各位老师帮我……

网友A:
不正常,启动电流是0,就是没有电流啊,电机怎样能运行

网友B:
1.互感器装在了主接触器下面了

2.二次线接错,在启动时电流表开路或电流表两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