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4-06-14):
1.现在如果有一个数据采集模块一秒钟发3次数据,我在上位机上面定时10秒读取它的数据然后取平均值,这个数据是有波动的,有的时候会是相同的数据,那么我怎么区分相同的数据而计次数然后取平均值呢?

2.还有个问题就是,有的自己写的协议,是在通讯的时候我写一数下去,它就会发3次数据串给下位机,三次发完没响应,再写这个数就没用了,必须要换其他数才能再发,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数据采集模块一秒钟发3次数据是什么意思,发给谁,先把你的通讯连接情况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数据采集模块一秒钟发3次数据是什么意思,...

 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上位机也就是我们昆仑通态的屏,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在数据波动的前提下,如果发送过来的数据像30.30.25.31.29.30.28.27.32.29 这几个数据里面虽然都可以采集,但是 数据相同我怎么计数用来取他们的平均值呢?

网友B:
你是要求平均值,跟数据是否有相同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你这个问题看得是有点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数据采集模块一...

 读到一帧记一次数,数据是否相同没关系。

网友D:
平均值不需你来算,一秒发三次是它采集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那应该怎么记呢?我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网友E(2014-11-08):
可以计时的,比如N=N+1,IF N=1THEN  ...就这样写程序,取平均值。

网友F(2015-05-07):
我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网友G(2019-01-29):
求平均值,最好采用移动加权来计算,这样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