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4-06-14):
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下思路或者型号,我自己再去查阅相关信息

楼主:
用电机控制一个圆盘,要求做到能正反转,转速最高60rpm,圆盘质量3Kg,直径300mm。

能满足这个我查了好像挺多。

因为现在在实验室操作,没有plc,所以想用脉冲控制卡控制电机,但是要求转动角度的精度要达到1.7′,不知道能不能 实现?

初接触电机,这类控制还需要什么器件呢?

大神有没有相关书籍 推荐下?

网友A:
 使用伺服电机这个精度完全能到达,或是带有编码器的 电机与变频器一起配合也可以

网友B:
求高人来坐讲啊~~~

网友C:
可以用伺服来实现,具体方案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938809735

网友D:
伺服电机有三种类型:速度型,位置型,凸轮型及其混合型。要看控制的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目前我确定的方案是60位伺服加减速机。

说句题外话,为什么工控网发言,打字总是容易出错呢?现在都是用word打好再复制进来,不然一句话就要回退好几次。

网友E:
我们公司闭环步进就完全可以达到您的要求,节约成本,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0角秒,欢迎加在线QQ2634296901,我们真诚为您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1:10行星减速机加法兰60,1.5 N.M的步进电机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C(2014-07-30):
首先是考虑位置精度要求,其次考虑速度要求,然后考虑根据负载惯量是能够通过伺服电机直接驱动,负载电机惯量比对伺服的定位调试很重要。

网友F:
楼上讲的很对,前面我就不讲了,关于惯量,本来你的半径比较大,好在东西不重,速度不快,步进伺服随便挑吧。

///////////////////////////////////////////////////////

国产伺服变频器专业代理商,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