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20使用状态显示面板端子号与参数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06-14):
是不是参数必须设定到表中的数值,端子号才能输入或输出?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对的,理解正解 ! 给你个 M420 的学习资料下载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303_1.shtml

网友B:
当然了,对应的模拟量和数字量都必须设定正确

楼主:
为什么有人这么说“参数定义端子的功能。例如P701=1,5号端子定义为正转输入。若P701=12,5号端子定义为反转输入。”

这样我就有疑问了,那为什么P701=12前面跟着的是6号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理解正解 ! 给你个 M420 的学习资料下...

为什么有人这么说“参数定义端子的功能。例如P701=1,5号端子定义为正转输入。若P701=12,5号端子定义为反转输入。”

这样我就有疑问了,那为什么P701=12前面跟着的是6号端子?

是不是5接通了P0701=1,6接通了P07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