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模拟软件怎么用

楼主(2014-06-14):
串口怎么打不开,COM5没反应,第2张图那个运行按钮,按了后没反应。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 串口调试软件吗 ?  你的电脑有 串口 5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 ? 串口调试软件吗 ?  你的电脑有...

串口5,6用下面那个serial splitter软件模拟的,我下载的领域在论坛发的那个软件说明手册里截图显示可以模拟成功,我试的时候不行

网友B:
换个串口试试!~~~~

网友C(2018-09-20):
要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的情况, 可能是虚拟的串口没有创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