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15期——高压变频器应用案例及功能描述

楼主(2014-06-14):
        技术不断进步,变频器的电压等级也不断升高,记得10年前有人来咱这推销高压变频器,咱胆小还真心不敢使用,最后还是采用了成熟的690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来改造,而现在高压变频器据说已经遍地开花了。或许你就见过,你也使用过,来吧,说说你见到过的或者使用的过的高压变频器应用案例,国产进口皆可以滴。

       要求:有使用前后的数据,当然有图有真相更好哦!变频器擂台有你参与更精彩!

奖项设置:一等10MP   1名      二等5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倒还真是没有用过,只是看到过 进口 的 高压 600V 的变频器,个人感觉 其功能 与 一般的 400V  的区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高压变频器倒还真是没有用过,只是看到过 进口...

 600V不算高压范围,是不是少打一个零?有690V滴,有6000V的,600V的没见过哦

网友B:
擂主所谓690V变频器还真不是高压变频器,低压变频和高压变频的一个最大区别是是否采用多个功率模块串联,有时还会涉及功率模块并联,这涉及均压和均流技术。而690V电压根本不需要均压技术。高压变频的控制也较低压复杂,原件匹配也要求要高。高压变频器最好的仍然是西门子,它在80年代就已经成熟了。

网友C:
某大型煤矿现场,刮板输送机的功率为1250kW,全天24小时不间歇运行。每台刮板输送机用两台同等功率、同等电压的电机驱动,这两台电机电压均为3.3kV,单台功率覆盖范围是160kW~1250kW;生产运行时要求同步启动两台电机,启动时间要求1~2分钟。

我记得用的是汇川CM3000高压变频器,具体如下:

1)主回路:采用一拖一方案。此方案中,两台CM3000高压三电平变频分别驱动刮板机机头部和机尾部的电机。

2)控制回路:远程监控方案,可以实时监控两台CM3000高压三电平变频的运行情况;可以同时进行速度控制,启停控制以及参数修改等。

3)主从控制:是由完全独立的两台变频器通过主、从机的同步CAN总线通讯方式保证双电机的转速一致,功率平衡。两台电机中任意一台都可作为主机,另一台为从机。变频器对电机的转矩都能独立控制,主从变频器通讯采用CAN总线通讯,抗干扰能力强,通讯速率高。变频器采用主从控制方案,主机采用转速控制,从机采用转矩控制。主机通过CAN通讯实时采集从机电流信号、电压信号、频率信号,实时调整给从机的转矩信号,使主机和从机的功率达到完美的平衡。

4)水冷方案:去离子水通过水-水热交换方式与外部冷去水实现热交换,外部冷却水通过水泵驱动经水-风换热器或冷却塔实现热交换,最终将CM3000高压三电平变频壳体内部热量传递到外部环境中。内部去离子冷却水设有温度、压力、离子浓度与去离子水量保护功能。外部冷却水设有温度、压力与液位保护功能。

煤矿工业作为产能大户,随着行业的系统化和规模化,近几年已经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之一。但由于设备陈旧,自动化程度低,我国煤矿开采仅在2005年即耗能5086.81×10△t标准煤,耗电376.04×108kW·h,分别占全国总耗能量和总耗电量的3.86%和3.49%。所以,煤炭工业既是产能大户,又是耗能大户,同时也是节能潜力大户。目前我国煤矿行业存在电机启动困难、机械损伤严重以及自动化程度低等问题都迫切需要利用变频技术进行节能降耗改造。据统计,按节电率30%计,采用变频调速技术年节电潜力至少为10×108~15×108kW·h。所以,利用变频技术对现有电机设备进行节能改造,是解决我国煤炭工业高消耗、低效益的主要措施。

网友D:
年初投运的,用的利德华福的10KV变频器,感觉还不错,负载是风机,

控制方式:变频器控制屏控制、

         DCS远程控制

         现场就地急停

正常时采用DCS远程控制

参数都是边调试边修改的,最后没有拍照片,所以没有数据。

网友E(2014-07-15):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高压变...

我对高压的概念不是很明确,不过我碰到过的电压等级还是比较高的;

大多数客户采用的是10kv和6kv的,这个电压指的是线电压,内部是采用三相多集串联方式,一般10kv采用8单元,6kv采用5单元,这个是最常见的;还有的就是3300vac直接输入输出的,那个内部是没有单元串联的,最多采用三相四线的方式,算是比较高难度的;

还能看到有35kv的设备的,那个差不多三十几个单元串联了,比较复杂的!

网友F:
我们单位采用6KV何康变频器,启动风机,两台电机公用一个变频器,闭锁有点麻烦,没有电抗器启动方便。

网友G(2014-10-28):
   我公司锅炉三大风机、汽机凝结水泵、循环水泵均加装合康亿盛高压变频器。

   #1、2炉引风机使用的变频器型号为:HIVERT-Y 06/177P;额定容量:1800KVA;#1、2机凝结水泵变频器型号为HIVERT-Y 06/050P ;额定容量:500KVA ;额定电压均为6kV(-20%~15%)。

   高压变频器由主电路、功率单元和控制系统组成,包括开关柜、变压器柜、控制/功率单元柜。

   开关柜中包括变频器输入、输出刀闸,主要实现电机工频和变频的之间的切换。为确保安全,开关柜柜门装有电磁锁,6KV送电后开关柜被锁不能开启。

   变压器柜内装有为功率单元提供三相电源的移相变压器。柜门上还装有干式变压器温度控制仪,为变压器提供温度告警和过热保护。柜门内侧装有行程开关,当柜门打开时告警。

   控制/功率单元柜简称单元柜,用于安装控制系统、功率单元及辅助部件,主要由以下部件构成:控制器、I/O接口板、人机界面、功率单元、离心冷却风机、除湿机、UPS等。

   加装高压变频器后电源取自6KV开关,为了充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变频器同时装有开关柜,变频器异常时,变频器停止运行,电机可以手动切换到工频下运行。

   送、引风机变频器冷却风扇电源接至灰浆泵房专用盘;凝结水泵变频器冷却风扇电源接至#1机控制中心。高压变频器启动前需将变频器冷却风扇电源空气开关合上,启动风扇运行,高压变频器送电启动后,冷却风扇工作电源会自动切至变频器本身电源接带。

   电机转速给定4-20mA模拟量至变频器。对应显示电机转速时,4-20mA对应0~变频器设定的上限频率。

   DCS中高压变频器手操器的“启动/停止”部分,点击“启动/停止”时,只是“合上/断开”电机的6KV电源开关,此时电机无转速显示,只有变频器启动并正常工作后,变频器才会输出电机的转速(4~20mA)信号。

  变频器高压电源送上后,即“高压指示”灯亮后,在DCS上点击高压变频泵或风机的“启动”按钮,变频器开始自检并在很短的时间内 “运行指示”灯会亮,则可以手动“增/减”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来调节电机的转速和电流。条件具备时可以投入自动闭环运行。

   停止变频运行时必须先停止变频器运行(若在投自动时,必须先将自动切为手动,再点击变频器“停止”),在“运行指示”信号消失即风机停止运行后,再断开电机6KV电源开关。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停止风机运行,在电机6KV电源断开后,变频器即停止工作。

楼主:
变频擂台第115期——高压变频器应用案例及功能描述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306_1.shtml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5MP世猫

 鼓励奖 qsm78( 阿水--王者之师)、oycf(海军蓝)、chuansh5410(平常心心平常)CSUNXY62(王者之师--月棠清摇)、slyn 、 taomengxi、各5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