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USB-485线做西门子PLC编程线吗

楼主(2014-06-14):
可以用USB-485线做西门子PLC编程线吗

网友A:
可以的啊,但是不稳定;

而且容易损坏编程口,200PLC的编程口不带隔离的。

网友B:
   可以的啊,但是不稳定;

建议还是用原装的 USB 适配器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啊,但是不稳定;   建议还是用原装的 ...

网友D:
200系列吧,300的好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