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 流量 控制

楼主(2014-06-15):
公司一台水泵  要求恒流量控制  但流量计安装尚需时日  故将变频器恒定在40HZ要求流量不宜太大  但流量该如何计算 已知泵额定流量350m3  额定转速1450r  现行转速40HZ

网友A:
已知泵额定流量350m3 ,单位是小时,也就是50HZ工频的情况下,1小时350m3

看你需要控制的流量是多少,算的频率大小,也可以直接查看变频器的输出转速了。

虽然不是很精确,但目前也只能这样计算

网友B:
泵的流量与出口开度关系特大!

泵出口安装有阀门类时,流量关键在于出口阀门开度。如果你的泵出口管路没有可调节的阀门类、进口压力稳定那就可以勉强可以凑合

网友C:
不妨做个旁路试试看。注意管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