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4-06-15):
我的计算机里的mcgs软件与欧姆龙PLC无法通信,通信检测失败,USB连接失败,我的参数设置都正确,总是连接不上,为什么,各位大神帮帮忙提点一下,谢谢  631625939@qq.com

网友A:
推荐此贴到PLC板块,效果更好!

网友B:
查下电脑的COM口 和PLC串口定义  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