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差率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4-06-15):
   有哪位领导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转子各量与转差率的关系

  1、转子电流频率f2:  f2=Sf1

      起动时,n2=0  S=1。转子与旋转磁场的相对切割速度最大,转子电流频率f2最高。f2= f1。

  2、转子电动势E2:

    E2= 4.44f2N2K2Φ=4.44Sf1N2K2Φ=SE20   式中:K2:转子分布绕组系数。

 N2:每相绕组匝数。    E20=4.44f1N2K2Φ为转子不动时的转子感应电动势。

由此可见:转子旋转的越快,S越小,转子电动势E2也越小。

3、转子每相绕组中的漏感抗

    和定子电流一样,转子电流除产生主磁通外,也还要产生漏磁通Φs2。它在转子每相绕组中产生漏磁电动势的有效值为:Es2=I2Xs2

Xs2=W2Ls2=2лf2Ls2=2лsf1Ls2   X s2:转子漏感抗

Xs2=X 20s     X 20=2лf1Ls2为转子不动时的漏感抗

可见:转子旋转的越快,转子绕组中的漏感抗越小。

4、转子导体中的电流I2和转子功率因数CosΦ2

    Z2=(R22+X 2s2)1/2=[(R22+(SX20)2]1/2

    I2=E2/Z2=SE20/[(R22+(SX20)2]1/2     CosΦ2=R2/[(R22+(SX20)2]1/2

    由此可见:转子电流I2和转子功率因数CosΦ2都与转差率S有关。

   当S增大时,I2增大,而CosΦ2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