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kw电源电缆怎样选?

楼主(2014-06-15):
(1)电缆截面积=电流/安全载流量
(2)导线电流=((150KW/380V)/1.73)/0.85=268A
(3)导线截面积=268A/3A/MM^2=89MM^2
   如果只考虑150KW设备用电电缆不超过50米选用95平方毫米;如果要考虑设备会增添要选用120平方毫米;如果长度超过50米应选用120平方毫米。

网友A:
如果距离较近可以考虑使用120的,距离较远使用150的。世猫计算的电流没有考虑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距离较近可以考虑使用120的,距离较远使用150的...

导线电流=((150KW/380V)/1.73)/0.85=268A     0.85即为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