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吗?

楼主(2014-06-15):
   异步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所以一般选择熔丝的额定电流要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大1.5~2.5倍。这样即使电动机的负载超过额定负载的50%,熔丝也不会熔断。但当电动机超负荷达50%时,电动机在1h不到就会烧坏了。所以熔断器只能作短路保护用,不能作过载保护用。

网友A:
过载保护,使用另外的器件。

网友B:
猫猫不偷腥啦?

改科学技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