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5.5KW拖2.2KW电机问题

楼主(2014-06-15):
三垦变频器,5.5KW拖2.2KW电机

现场情况,过载没有设定降容,采用默认值,最近天气比较热,电机负载电流只有2.7A,但是出了问题,变频器报过电流,结果变频器主电路模块烧了,炸机,而且连续两个。

这种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考虑以下几个可能:

1.主电路模块是电流型的烧毁还是电压型的击穿

2.如是烧毁,要考虑电机是否短路,或者电机有否堵转。

3.如是击穿,要考虑高电压来自何处。

另外问两个问题:

1.主电路的进线端加了快熔了吗?如果是断路器则是无用的。

2.变频器到电机的导线长吗? 请检查绝缘。

网友B:
  如连接坏 变频器的 话,个人感觉 这个 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C:
我也觉得电机该检讨一下

楼主:
电机有问题

网友D:
电机或者导线短路了吧?我在想为什么变频器的保护没有起作用?是速度太快来不及封锁IGBT吗?

网友(2015-01-13):
快熔基本起不到保护作用,修了这么多,如果快熔坏了,模块没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