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18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4-06-16):
在编程结束下载程序编译的时候会出现提示框内的内容,请教各位是哪边出了问题。

楼主:
提示框内容:

1变量将移至新内存中,0接口引用必须进行重定向检测。

在线修改后,改变变量的指针可能是地址无效的内存。

网友A:
你的M218MODBUS是不是控制变频器。是不是M218MODBUS写频率了?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用的IOscanner?同样的错误没有碰到过的。如果你说的详细写,可能我们可以帮你分析下。

楼主:
我用M218做MODBUS只用了READ-VAR功能,来读取设备的各种状态,这个错误是我在定义READ-VAR模块中BUFFER定义缓冲区地址的时候碰到的。CT语言是Read_Date: ARRAY[1..10] OF INT;  连续功能图上是ADR(Read_Date)-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