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talk view se client 怎么打开已经编好的画面程序?找不.MED WEN文件?

楼主(2014-06-16):
在用factory talk view se client 首次打开画面程序时找不到.MED文件 ,logix已经授权,factory talk view 还用授权么?两个软件是分别安装的。 第一次使用AB触摸屏,哪位给指点下?先谢过了 没积分不能发求助帖

网友A(2016-06-08):
先把运行文件.mer或者压缩文件.apa用application management 还原后再打开FT view就可以选到了

网友B(2016-12-30):
开画面程序时找不到.MED文件 ,logix已经授权,factory talk view 还用授权么?两个软件是分别安装的。 第一次使用AB触摸屏,哪位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