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400运行期间偶尔电机抖动

楼主(2014-06-16):
有台ABB直流调速器DCS400 132KW的,客户送来说是运行偶尔电机会抖动,三相电流很大,有时又是好的,

拿回来修,测试了各个可控硅,都是好的,励磁的插头有点烧坏了,也更换了新的。

 送到现场开了三四天,又说运行时电机抖动,三相输入电流很大,但有时又是好的。

请问这个故障各位修过没有啊。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速度反馈是不是有松动或者接触不好呢?

网友B:
励磁的插头为什么烧坏,是接触不良吗。我的经验是。1,励磁首先必须不能有电压波动,即,区分电机抖动是励磁还是电枢电压波动引起的。2,有无测速反馈,有,应该重点查测速电路,因为抖动时输入三相电流均增大。电枢输出电流缺相与否,带载时测波形就知道了啊。

网友C(2018-07-13):
描述不清,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