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传感器最大量程是多少?能否测量水底深度?

楼主(2014-06-16):
测距传感器最大量程是多少?能否测量水底深度?

网友A:
说清楚测量对象,或可只招

网友B(2014-09-23):
测距传感器LDM42主要特点

◆   可测量各种物体距离(不需反射镜);

◆   增加滤光镜可测高温被测体;

◆   可见光容易对准被测体;

◆   LDM42响应速度高达50Hz;

◆   最高测量精度3mm,分辨率0.1mm;

◆   输出:串行口RS232/RS422, 模拟输出4~20mA , 模拟口和开关值可软件设置;

◆   LDM43带Profibus DP和SSI总线接口,容易融入工业现场总线;

◆   有外同步输入;

网友C:
还有LDM301大量程测距传感器,具体量程要问厂家

网友D:
最远的可以测量卫星高度,不过你可能不用或者用不起;

不适合测量水中的距离,因为衰减非常大。

网友E:
水中是不可以测量的,衰减太大了。

网友F:
深圳市真尚有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