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喻的客户

楼主(2014-06-16):
事件背景…… 客户辊道窑窑炉前后的所有输送线都使用了变频器。该客户订了我公司的一套全自动卸瓦包装设备。其中我方设备上有10多个电机没有使 用变频器驱动。客户竟然以此来拖欠设备的款。迫使我老板要求我,在数十个电机上加上变频器。 在瓦(湿式陶瓷)成型当中,原料工艺这块,其中一局部工艺:压滤,搅拌,造粒,输送环节当中。该客户的领导竟然把搅拌和造粒的设 备换位安装。此举在行内认为不可能的工艺,该换位等同造粒过程白费,而且搅拌后进行开放式的平皮带传输,将会有大量泥料粘结在皮 带上,使得搅拌和造粒两个工艺环节形同虚设。没有效果不单只,而且更浪费原料和耗费电能。此事仅仅冰山一角,仅以此反应客户领导 的专业水平的程度。 我方设备在包装过程中十多个皮带串行连接,流水作业,最后把打包成品输出。皮带只需要在每个工位之间传输瓦就可以了。瓦的尺寸 300多毫米,皮带的长度也就比瓦多一点。当瓦到达工位的中心位置时皮带停下,工位工作。当工作完毕皮带转动,瓦离开本工位。以上 这简短过程皮带启停了两次,一次是接收瓦,一次是送离瓦。皮带运转的时间(最短的)不超过0.5秒。最长的皮带运转时间1秒左右。 在此等工作状态下,此客户领导竟然要求每个电机增加变频器。原因竟然是“我们窑炉前后的皮带任何一个都是使用变频器的”狗草泥马 的。两个东西能这样比较的吗?狗草泥马的你要看见一墙都是变频器的才觉得高档。狗草泥马的。你窑炉随时调整烧成时间,你看看前后 的皮带不跟着一起提速降速会怎么样?要么砖之间距离拉大了,要么砖碰上砖了崩角了。狗屁领导这事情你懂吗?狗草泥马的你试试升降 桥引桥部分两段皮带之间过渡的时候两条皮带线速度不同会怎么样?先搭上快皮带的一侧的先加速走了,后搭上皮带的晚一点加速,就这 么一先一后造成了砖在过渡的时候打转了。狗屁领导这事情你懂吗?狗草泥马的你敢试试不要变频器吗?一块砖从压机出来到窑炉口,经 过多少道皮带……。领导,你这么叼,你老板知道吗? 瓦,由于平干立烧的,各种变形都有(那是你的事了)过皮带甭想方方正正的走过去。我设备上每个工位都有相应的对中机构,先对瓦做 了对中再工作。要变频器要来干嘛?而且0.几秒的工作时间我就算变频器0.1秒加速0.1秒减速,已经去掉了0.2秒时间了。还剩下0.3秒走 个鸟啊?还有,过渡的两条皮带之间,一个皮带已经运转了另外一个才启动做迎接动作,你说这迎接的皮带能同步接得住到来的瓦吗?况 且0.1秒的启停时间跟没有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对这样的领导解释这些东西,他余下的下半生都不会明白的。 对于我老板也是难。对于我这里更难。做这样的一个变频改造,必然要颠覆所有的动作关联关系。本来不需要考虑的启停时间,全部都要 重新考虑。

网友A:
乙方有时候也应该强势点

网友B:
技术人员如何才能与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   值得每个技术人员深入思考

楼主:
这是老板的问题。压下来着?

网友C:
遇到此等猪头客户,你直接告诉他:

1 变频器的设计使用寿命是6年。

2 增加一台变频器会使系统可靠性下降0.2个百分点。

3 变频器使设备电耗增加10%。

4 瓦机烧煤产生二氧华硫排放到大气,导致工厂电子设备寿命直线下降。

5 忽悠客户,我们原来设计的生产线就是用得变频器,没到三年变频器坏得差不多了,还是用的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客户是苦不勘言,最后还是去给改为了接触器控制,5/6年了没出过大毛病,就换过几次接触器。

这种客户,你给他讲道理,他听不进去的。为了客户好,需要善意的谎言。

前年到某红砖厂跑业务,居然全部电机都有变频器(所有电机都没调速),大的近1、200kW,小的数kW,稍大点的电机都有气动离合器(完全的空载起动),电控室热得要安空调,白痴老板居然洋洋得意说变频器好,节电、不烧电机!我瞬间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