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主板

楼主(2014-06-16):
我这有台安川F7 11KW的机器,通讯不上,也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上位PLC问题,手上只有张安川G7的主板,问一下能不能装上试试?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F7是用于风机,G7用于起重行业的,可能参数要修改成你原来机器用的参数

网友B:
很简单,主板上面都有他们的内部番号,对上的话,就可以互换;对不上的话,就不能互换的、、、、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功率相差不大的话,G7主板可以替代F7的。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
我觉得也就是软件不一样,控制电路也不会太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