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5.5cn

楼主(2014-06-16):
请教一下 我这step7  5.5cn的  怎么打不开OB1

新建的项目OB1同样打不开

网友A: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
   可能是软件安装不正确,建议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C:
内见过的问题,

网友D:
建议重装

网友E:
应该是安装丢失部分安装包,未安装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安装丢失部分安装包,未安装完整。

重新安装的系统  装上去还是这  以前用这个系统新装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