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和西门子200通讯

楼主(2014-06-16):
请教各位大神指教,两台MCGS触摸屏和两台西门子S7-200 224XP相互通讯(一个屏下面挂了两台PLC),PLC不接入输入信号时通讯非常稳定,一旦加入PLC输入信号,出现通讯不稳定,通讯在正常和异常之间跳变。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一个屏与一台 PLC 通讯正常吗?

楼主:
一对一的通讯正常!!!!!!!

网友B:
是不是通信数据量比较多,影响了通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