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4-06-16):
  各位大师,现在手头有海泰克触摸屏10寸类型PSW6710T-P,公司新配的便携机,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旗舰版,想利用USB扁口-方口线上传程序到触摸屏,老是通讯不上,已经制定USB口了 ,屏本身设置的也是USB上传下载,然后电脑端驱动老不认硬件。请问是线的问题还是本身软件驱动需要特别更新?求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A

 是适应WIN7的 6.8.0 build195版本啊

网友C(2014-07-17):
同求,我的是32位系统

网友D:
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E:
6700T-P变更为6710t-p,ADP软件升级了,有没有下载最新的软件啊?加我q 6886724

网友F(2014-10-15):
答复:

PWS6710T-P 是7.5寸人机,不是10寸人机。

PWS6710T-P是新型号人机,请安装ADP 6.8.0Build195这个软件版本可以支持。

Win 7 64位下驱动,请安装\Program Files (x86)\Beijer_ADP\v6.8.0\USB_Driver里的驱动。请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添加驱动。要确保人机处于系统菜单下。

确保人机内Config设置里,Download/Upload/Copy Port 选为 USB

安装成功后,设备管理器显示电缆驱动名为USBDev

网友G(2015-10-09):
海泰克程序上传密码读取,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

网友H(2015-11-23):
海态克PWS上传密码忘记了可以与我联系完美搞定QQ1678817509

网友I(2016-02-18):
驱动没安好,卸了重安下

网友G:
换条线试下!海泰克程序上传密码读取,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