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师傅 关于配电间电容补偿柜的问题

楼主(2014-06-16):
厂里的配电房低压补偿柜老是烧电线。

变压器功率:630KVA.

补偿柜:六组星形连接每组25KVAR,  六组三角形每组30KVAR。

刚送电的时候补偿柜投入一组三角形的电容运行,功率因数显示表三相是+0.95,+0.96,+0,96

这个还算稳定,电容柜上面的电流指示三相平衡。

过了一会又投入一个星形连接的投入之后电容柜的电流指示就变了。

A相电流偏大,达到100A

三相功率因数也变了,A相明显过补偿。

这是星形连接的那一组   100A的保险下面连接电抗器,电抗器接接触器然后到电容。图中刚换上一根线

电抗器80A

电抗器下面接电容,电容星形连接。

量测这一相105A,电抗器才80,电容才100,时间长了肯定要烧坏。而且总配电三相电流很平衡

我搞不懂三相电流很平衡,为什么补偿一组单相连接的,而且补偿了这一项电流那么大,是不是控制器坏了。刚送电补偿的一组三角形连接的,每相电流才20几A,后来补偿一组星形的电流这么大。

  我想请教师傅们两个问题。

1;星形补偿的是不是应该一次投入三组才平衡,投一组电流这么大要烧坏电器的

2;是不是厂里电路有什么问题,还是说控制器有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系统此时跟电容柜A相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此时跟电容柜A相谐振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想把六组星形的全部去掉,反正也用不了那么多,厂子小,用电才100多千瓦,留下三角形的补偿就好了。

网友B:
此相电抗器是不是有问题,电流相差那么大

网友B:
从拍的图片看,此相的电容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此相上保险下面(右面一个)的一个固定螺丝已严重发热过,说明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相电抗器是不是有问题,电流相差那么大

电抗器没有问题,前后量测的都是105A

网友C:
明显的工厂的异步电机功率小,更换小的电容,降低补偿功率因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工厂的异步电机功率小,更换小的电容,降低补偿功率因数

懂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