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的参数

楼主(2014-06-16):
霍尔传感器参数有什么?霍尔传感器也是一种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磁场传感器,根据它的主要特性参数,传感器交易网为您整理了以下几类。

(1)输入电阻R

霍尔传感器元件两激励电流端的直流电阻称为输入电阻。它的数值从几欧到儿百欧,视不同型号的元件而定。温度升高,输入电阻变小,从而使输入电流变大,最终引起霍尔传感器电势变化。为了减少这种影响,最好采用恒流源作为激励源。

(2)输出电阻R

两个霍尔传感器电势输出端之间的电阻称为输出电阻,它的数位与输入电阻同一数量级。它也随温度改变顺改变。选择适当的负载电阻易与之匹配,可以使由温度引起的程水电势的漂移减至最小。

(3)最大激励电流I---霍尔传感器参数

由于霍尔传感器电势随激励电流的增大而增大,故在应用中总希望选用较大的激励电流1M但激励电流增大,程尔元件的功耗增大,元件的温皮升高,从而引起霍尔传感器屯势的温漂增大,因此每种型号的几件均规定了相应的最大激励电流,它的数值从几毫安至几百毫安。

(4)灵敏度K

灵敏度KH=EH/IB,它的数值约为10MV(MA.T)左右。

(5)最大磁感应强度BM---霍尔传感器参数

磁感应强度超过BM时,霍尔传感器电势的非线性误差将明显增大,特斯捡(T)成几千高斯(Gs)(1Gs=104T)。

(6)个等位电势

在额定激励电流F,当外加磁场为零时它是由于4个屯极的几何尺寸不对称引起的误差。

(7)霍尔传感器屯势温度系数

6M的数值一般为零点刀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之间的开路电压称为不等位电势,使用时多采用电桥法来补偿不等位电势引起日在一定磁感应强度和激励电流的作用下,温度每变化1。c时,霍尔传感器电势变化的百分数弱为霍尔传感器电势温度系数,它与霍尔传感器元件的材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