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需要加高压断路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

楼主(2014-06-16):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高压断路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

网友A:
二三类负荷、无分支单电源进线、单变压器、容量小或不重要变电所可以不采用断路器,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或跌落式熔断器,否则就要用高压断路器作为进线开关。

网友B:
室内和位置紧凑的地方一定选用高压断路器,不重要单一负荷而且是室外才许可用跌落式熔断器

网友C:
1、需要继电保护的需要加高压断路器(抽出式,固定式的必须配合隔离开关使用)

2、带负荷操作的需要加高压断路器

3、频繁操作的需要加高压断路器

4、容量超过315KVA的变压器进线柜需要加高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