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选型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6-16):
微动开关选型要注意什么?

网友A:
选用开关关键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对开关的反应速度的要求。微动开关主要是反应速度快,但比较脆弱,使用时,要注意保护,防止意外碰坏。

网友B: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开关用在什么场所及要求。

外机械力通过传动元件(按销、按钮、杠杆、滚轮等)将力作用于动作簧片上,当动作簧片位移到临界点时产生瞬时动作,使动作簧片末端的动触点与定触点快速接通或断开。

因此,对应弹簧片选择很重要。

网友C:
   开关选型关键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对开关的反应速度的要求

楼主:
有没有不同型号对应不同场合的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