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互感器选型要注意什么?电流互感器选型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6-16):
我看电气手册上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种类繁多,我该怎么选,比如单相交流的电压互感器就有jdz,jdj,,jdj-?C这几种

网友A:
电压互感器选型时要根据二次线路对容量的要求、一次电压的用电等级、一次接线方式(V型连接还是Y型连接)、以及对变换精度的要求选择。
不同型号的电流互感器在结构上往往有较大差异(包括铜排搭接形式、外形、铁心等以及动热稳定的耐受能力),主要配装于不同的开关设备中。比如中置式手车柜配的多为LZZBJ9或AS12等型号,配固定柜的型号会有很多。
同一型号规格也有很多种,主要是按变比不同、二次线圈的容量、保护线圈和计量线圈的精度等组合。
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变比时,应首先得到实际负载额定电流,该电流最好处于互感器测量范围的65~85%处。比如额定电流为70A,就应该选择100/5变比的互感器。
电流互感器变比100/5表示在100*120%的电流范围内测量精度可以满足互感器铭牌上所标识的测量精度,比如0.2级(测量精度误差为0.2%),0.5级(测量精度误差为0.5%)。超过该电流的测量结果可能与实际电流误差较大,过高的电流会进入铁心的饱和区,测量数据就没有意义了。
100/5的意思是一次电流100A时,二次输出电流为5A,描述的是变比和额定测量、额定输出值。
互感器和电流表的变比必须选用一致的,100/5的互感器必须配100/5的表。影响的主要是读数。当然如果你可以把电流表的显示刻度表按照互感器的变比重新计算,也可以自己做个新刻度贴在电流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