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2014-06-16):
我手头上有块三相三线电子式电能表,铭牌上标记的为3*100V,3*1.5(6)A,我有两个问题,一是3*1.5(6)A是什么意思,我高压柜上用的电流互感器是200:5A的,我就不明白了,互感器送出来0-5A的电流,为啥电能表标记1.5A呢,第二个问题是我抄表的止码减去始码,然后乘以4000(100*40=4000得来)就是用的电量吗,我们这里负荷小,高压电缆线电流也就16A左右,再用互感器缩小40倍,变成0.4A,送到电能表是不是就不准确了,老是发现不用电的时候表跑的快,真用电的时候反而跑的慢了,是表坏了,还是不精确照成的,我计算了下,目前表能显示小数点后面两位,也就是每40度(0.01*4000=40得来),跳一个数,谢谢大家能看我发的帖子,先谢谢了,懂的给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A:
    3*1.5(6)A表示三相电能表,额定电流为1.5A,电表改变内部接线后其额定电流可扩大为6A,也可以说标定电流为1.5A,最大额定电流为6A,即电度表电流最大不能过6A。

   不知电表是用在什么等级的电压上,如果是10kV,倍率(10000/100)*(200/5)=100*40=4000是对的。

   如果确定高压电缆电流通常16A左右,配电流互感器200:5A显然大了,应选25A/5A更合适。

   发现不用电的时候表跑的快,真用电的时候反而跑的慢了,应该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正确,接线对了就要检验电表是否准确。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6)A表示三相电能表,额定电流为1...

 谢谢你的回复,我又进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