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数据视时通时断

楼主(2014-06-16):
RTU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时通时断的现象,总计有7个RTU上传到上位机,最近突然出现个别RTU数据是时有时无的现象,7套RTU是通过中兴的S32设备,然后再通过光缆传回来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大神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A:
RTU一般都是无线传输的,走GPRS,和当地的信号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楼主你说的是光纤回传,那么就没有这样的影响,那么是不是数据处理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