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漏保的漏电动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4-06-16):
这个漏保上两上数字75和40,看不懂,它的漏电动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A:
75mA,下面那个40mA是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一般是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mA,下面那个40mA是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一般是...

谢谢陈师付。

网友B:
漏电动作电流75mA,下面那个40mA是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

网友C(2020-03-06):
求助:设备主闸使用的是ELCB:EBS203C 225A; 额定剩余电流  100~500mA ,此开关设定在500mA

设备入力电源是3 相220V 没有零线, 只有PE线与设备外壳相连;发生几次突然主闸跳闸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用漏电卡流表同时 测量3根火线,有时显示电流超过500mA,但未跳闸;PE线也有时有超过500mA的电流,也不跳闸;

今年发生过3次,有10台设备同时跳闸的现象,合闸后又能正常作业,不知什么原因,哪位师傅指导求指导!